dell 9200 触发到0.3电流左右掉下去方法总结

楼主(2010-06-30):
板号:LA-2501
笔记本型号:DELL 9200
故障现象:触发到0.3电流左右掉下去
维修过程:这个板是同行的主板,之前的情况不知道。只听同行说是换桥换出来的问题。大致的看了一下,南北桥均被动过。上了CPU治具,CPU的RST等都出来了。然后静态测量CPU的A/D线(为什么要考虑到测试A/D线,是因为首先这个机我没有找到图纸,然后其它电压都已经出来。只有定位在不跑U掉电这个位上来处理),量A/D线的时候还真发现了不少点是空点还有阻值异常。拣到便宜了。把北桥拆下来后,因为这个板也是个独立显卡的板,北桥和T4的北桥是一样的,就参考T4的北桥的FSB&HUBLINK线去量了一下,没有发现异常(再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量HUBLINK线,是出于考虑到南桥是否有打好。以免等下装北桥上去后发生尽管不掉电了,依旧不跑U的情况)确认都无问题后,换了个OK的北桥上去,测试OK。此板维修结束。

网友:
请问怎样测hub-link线?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 如果是原创 可以更加鼓励

网友:
一步到位,步步精准,这样修,才轻松啊。。。

网友:
那说明原来修时,北桥没做好,楼主仅做北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