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BQ R53 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30):
最近修了好几台掉电机器,基本上都是电源部分出问题,手上还有台东芝的机子掉电待处理。今天又修了一台明基R53掉电机器,故障现象:上电跑0。19掉电,测各大电感瞬间电压正常,CPU CORE电压无电压输出。从基地下载电路图,对照图测CPU供电部分。

测LM27299 第48  ,24脚VDD  5V供电端,瞬间有3。1V左右连续开多次,有时瞬间有4。8V   故对照图纸 该+5VSUS由5VPCU电压通过PQ57转换过来。待机测PQ57  D极有5V  G极开机瞬间3。3V,S极开机瞬间3。1V多。该管导通瞬间应该有5V才对。测PQ57无短路或开路现象,对地阻值也正常。怀疑性能不良。找一体积差不多极性一致的三个脚的小MOS管换上。上电试机,电流上来了,接屏试机显示正常。

网友:
额,还是得找找图纸才行,早知道 今天的那个方正的 就可以弄好了

网友:
我的核心是瞬间出来的,是后继保护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