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一般的报价问题

楼主(2010-06-30):
我想问一下各地的朋友,大家搞数据恢复的一般报价情况,一般都是多少起。

网友:
根据客户走,文件大小不同走

网友:
我处最低最简单的

网友:
300起吧1111!

网友:
广州那边1M要200元。

网友:
看里面文件的大小和重要性,以及恢复难度,不一定的!!!你自己觉得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我对这个也不是很懂

网友:
一般要看客下菜了,如果简单,几分钟的事,要个200多元还是值的

网友(2010-07-30):
如果文件大,而且重要,就不好说了。要上K了。

网友:
我这边的有些同行几十都帮人做,哎!!

网友:
我也是300起价

网友(2010-09-06):
主要还是看客户的反应的 反应大的话就多要了  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