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1的解密

楼主(2010-06-30):
今天接了一台海尔的机子,进BIOS酒进不 去 ,还要搞密码,真是烦人的。问一下各位师兄该怎样解压,是找BIOS来跟新还是从新刷BIOS呢,具体哪个机的BIOS程序有没没呀。有的,也 来一份

网友:
先CMOS放电看看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放电是弄不掉密码的了

网友:
刷BIOS 也不一定好使啊

网友:
这种好像要用编程器读出来解密..

网友:
先把CMOS电池扔掉,不行就找同样的旧BIOS芯片换上去,再不行就检查光驱、键盘等是不是原配的,我曾修过一个本子,换了键盘后自动产生主板密码,就拆机再装机,竟然好了

网友:
找个bios程序,用编程器刷一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