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GBF通电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0-06-30):
可能是因为今年一直没用受潮的原因,
我胡乱测了下
1、启动后不能关机,复位开关有3.3V电压,电池电压也正常
2、晶震电压分别是0.07V、0.28V,两边对地阻值700
3、测了下USB数据线600多欧姆
4、CPU不工作,无供电电压
别外必须接上CPU风扇(不用装上)才能启动,不接上通电后电源动一下就灭了,无法再 开机。还有CPU供电插座对地阻值为450,但第二次测的时候表一直在跳一直跳到1700多
我是菜鸟,请各位老手帮忙。

网友:
把IO吹下来后,绿线不再是低电平了。
PC87372-IBU/VLA可能用什么替换

网友:
查电源绿线由那个芯片控制,就换那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必须接上CPU风扇(不用装上)才能启动,不接上通电后电源动一下就灭了,无法再 开机  不明白这句是什么意思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INTEL原装板不上U不开机

    无CPU供电  先查一下别的供电正常不正常   原装板ADP系列电源IC也容易坏

网友:
就是说要接上CPU风扇才会自动启动,不接CPU风扇的话就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