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能从电流可以看出走到哪了呢

楼主(2010-07-01):
我看到很多维修高手都基本不用诊断卡,就用可调电源就可以百分之七八十的看出故障出在那部分 。 请问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
还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这是经验得慢慢积累修多了就会看了

网友:
我们不用诊断卡也不看电流,我们看波形,波形是最准确的

网友:
便宜点的 示波器 也要不少钱 一般看电流 也能判断个78分 但是经验很重要 需要积累

网友:
1、待机电流一般在0.02-0.05之间跳动,说明保护隔离是没问题的
2、电流在0.5以下,可能是有供电电压没出来
3、电流从开机到亮屏,会有2次左右的上下跳动(检测通过通过内存和显卡)

网友:
看电流,也只是看个大概的。

网友:
这就是要经验了。你拿好机试,记下电流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我只能告诉你,待机一般0.几,电流上到1.几会来回跳变这一般都过去内存了,各种机器待机电流是不一样的,要靠你慢慢积累你就知道了。

网友:
我有一个索尼的。电流到0.53,是不是北桥的问题楼上朋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波形   ? 是用示波器吗   在哪里测呢

网友:
电流真的不好看啊  不同的机子电流跳的不一样啊
  看波形最好了啊 看电流要经验啊

网友:
电流只是一个大概判断,如果硬件故障,还是看波形准确些,能迅速找到故障点,
不过看波形需要人教啊!!

网友:
是经验,得慢慢积累修多了就会看了。不同的机子,待机,上电都有不同的电流的变化。只要你细心,修好的每款机的电流变化慢慢的记住,下次修的时候就不用那么吃力了。

网友:
我想请教下各位所说的波形  是那里的波形   bios的吗

网友:
看电流是看不准的,有一次客户拿机器过来修,待机0.01A正常,再开机电流上到1.34A。正常的 话应该是可以显示的了,开始还以为内存什么的没有插好,弄了好一会,没搞定,只能拆机器,拆下来开机还是1.34A怀疑有短路,摸芯片发现网卡巨烫,测阻值,发现阻值很小只有6欧,拆后正常了,看电流到0.6A不动了,上内存,外接还不显电流还是0.6A,再摸芯片,南桥有点烫,测阻值只有18欧,怀疑南桥坏,换南桥后,阻值280欧正常了

网友:
楼上,1.34a有点大了。

看电流准确率还是很高的,如果电流到了1a以上,而没有显示不启动,那一般不是内存问题,可以考虑显卡或者bios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