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开机掉电

楼主(2010-07-01):
电流到0.5就掉电了,不上U,内存也一样。但未掉时CPU电压0.9几,内存有1.8,。遇到这种情况的大虾给点指教。。。。
cpu
掉电

网友:
明显的不跑U,查CPU工作条件

网友:
也遇到一个这样,不过是二修,别人换过南桥,目前在我这哩还没结果

网友(2010-08-09):
我也遇到了 头疼啊 电压都正常 但是就是掉电 不知道是哪的事

网友:
北桥 加焊一下 可能好了

网友:
仔细看看 DELL 的三颗自检指示灯 三灯同时亮 同时灭 不跑CPU 三灯同时亮 二三 灯 闪 内存不过

网友:
CPU核心供电IC是不是6260 如果是就换个,这个芯片很容易坏,有时加焊下能行,有时就必须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