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 0176报错

楼主(2010-07-01):
问下各位高手,X31的机子,如果出现0176  报错,如何解决,说说大家的解决方法

网友:
以下是网上转载的 ,其实用0175的错误方法应该也可以解决,用解密狗试试。
机器故障现象是报0176错误.

上面英文提示安全芯片云云..

机器出现故障之前,能进入BIOS里面,但是里面的可更改项是灰色的.

(此为普通用户的权限,只能看不能改)

我公司一同事想用光驱启动.当是里面的选择不能够更改,于是将CMOS电池放电,(心想里面的设置应该变

为默认的了)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放电之后就出现了0176错误.

一开机便出现了密码提示.

解决办法很解单,找来一块无密码的码片,更换以后.机器正常使用.

网友:
第一次见0176的报错

网友:
我算是遇到了这个的事情,0175是CRC 校验错误,0176  的错误出现时,也是出现一把锁在屏幕上面,当时就想着解密,谁知输入123 既然进去了,用户说原来没有设置过密码,怪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