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修一台明基FP71G+U显示器,自动开关机,问题竟在按键板上

楼主(2010-07-01):
当时客户过来不近,要现场修好,现象是开机后自己关又自己开,反复这样子,同时电源指示灯伴随一亮一灭的,一开始就做了错误的判断,以为是高压板地方有故障引起的保护,后分析,如果是高压板有问题引起的保护,电源指示灯应该不会一亮一灭的,然后把故障定位到电源供电,检测发现供电也正常,最后怀疑按键电路有问题,经试机,发现开机后,马上拉开按键板的排线,显示器就不会出现上述现象,问题找出来后,直接换开关机按键,还是不行,最后把+键与开关机键线连接的电阻断开,接上排线就不会出现问题,后面换了+按键也不行,客户等住,只好断开,交给客户,但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得认真的研究过,希望有高人讲解一下,也希望我的说明,对大家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有一些帮助吧

网友:
有其他健漏电了,或者是并在键盘线上的元件漏电。从CPU读取键盘值方式考虑,当然CPU的每一个时钟都会检测键盘引线上的电压,以确定是否有键按下。

网友:
可能是电压大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