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视频时候播放器花屏桌面不花

楼主(2010-07-01):
一台富士通BJB看电视桌面不花 就是看电视 播放器里面的电影花屏 我内存换过了 换了自己硬盘装系统还是那样花 系统换了好多版本的 什么软件都升级了都没用 之前我也碰到过 装系统就好的 但是这次不行了  帮帮忙高手们

网友:
看机器是否是集成显卡,如果是独立的测显存。如果是集成的测内存,不过如果驱动和视屏解码器不对也会出这个问题的啊

网友:
  一般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先刷新一下BIOS,然后不行的话加焊显卡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你把显卡加速关了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A卡的话你把显卡加速关闭应该就可以了,不过这样跑游戏不很爽哦

网友:
只要花屏,就看显卡芯片,换之OK。

网友:
联想的G450最近遇到类似于楼主所说的故障,看高清电影时花屏,桌面不花,最终还是主板问题(显卡集成在主板上)。因为在保内,用户保修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太过局限了吧,不一定换显卡就OK的,毕竟桌面不花只是视频花,编码器也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
先把BIOS清零了   不用刷  危险      清零了还是不行的话  你就做下显卡看! 这种情况应该是发热过后就是这样了   你打游戏看下会不会这样!

网友:
更新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显卡芯片坏了,头两天我就修过一台这样的本本。

网友:
换个播放器,不行就换BIOS

网友:
看样子 像是软件问题 你试过用别的播放器播放吗 玩3D游戏 会花屏吗 换换系统试试 用原包驱动看看 不行的话 在换显卡吧

网友:
1 首先换显卡驱动   找些比较老的驱动换上  试下  如没解决
2 就换换个播放器  有的播放器解码器有问题也会这样
还没解决
3 换个系统
以上都是软功
再不行 换CPU  100%

网友:
其实关键是区分软件还是硬件,可以观察温度,如果温度高应该是硬件,可以加强散热

网友:
换CPU试试吧,我遇到过一台HP的笔记本也是放电影的时候花屏桌面不花,后来换了CPU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过是显存虚的,你放的的时候压显存试试!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组装台式机常遇到这类情况!不一定是硬件问题

网友:
以前在DV2000上面遇到过,是8400显卡的问题,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显卡,如果有必要,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LZ这么说真是换U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