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精英迷你PC板 c3vcm2 一波三折

楼主(2010-07-01):
此板是一个迷你PC,收银用的~

     拿来时没有待机电压【5VSB】,跑紫色线发现在接口下面不好找直接飞线到1117旁边的电解电容,

上电可以触发,跑C1代码,查内存供电2.5V正常,1pin参考电压1.25也正常,91 92系统总线也正常【3.2V】SPD供电184pin也正常【2.5V】CPU是威盛的电压也正常1.7V ,本着先易后难原则,刷个BIOS看看,在论坛下载了一个bios刷上后故障依旧,后不会是IO有问题,这个IT8705也是易损部件,前几个刚修过这个 IO损坏引起不跑码的故障,立马换了一个新的,焊接好后用镊子四周拨了一下没有一个空焊,心想焊接得还不错, 通电还是跑 C1  晕死

    这是基地的师兄弟们常用的三板斧,我已经用了2板斧了,一看CPU是直接焊接上去了,没有座子,看样子第3板斧也用不着了,这是只好老老实实的把内存阻值打一边花了些时间,阻值正常继续找其他原因用手摸了几个芯片都不烫,唯独北桥很烫,感觉不正常,也不敢肯定,好多主板北桥也是很烫的。

这是迷你PC发热量也不会很大,后来发现1117输出的电压不正常,有3.8V之高,正常应该是3.3V啊,查了半天也没有发现这个待机电压为什么会高出这么多,第一个想到的是下图所示的ER9和ER10是否损坏,查1117第1脚和第2脚的分压取样电阻没有损坏,又换了一个新的1117后,在测量输出电压还是3.8v, ,仔细查看发现我飞的线没有接到1117的第3脚,而是接到如图所示的TC13的滤波电容的正极,这个电容的正极跟1117的第3 脚过孔挨着,原来是看错了孔位,大汗~ 立马重新飞线到第3脚的孔位上,

通电顺利跑过内存越过38线,看到了清华紫光的LOGO出现了,大喜本以为修好了 ~

断电准备插上键盘试机,在次通电发现代码永久的停留在5D 56 点复位5D 54图片屏幕画面一直停留在清华紫光的LOGO上面,

今天真是见鬼了,平静下来仔细想想,是否有其地方有问题呢,回头检查刚才焊接过得IO,惊奇的发现在IO的第1、2脚直接有连锡

我晕

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赶紧处理好连锡,在用放大镜仔细看看是否还有其他的连锡,确认没有再次通电,代码飞快的跑过去了。。。。在接上硬盘进系统正常。

如上图所示我飞线5VSB到电容TC13还可以跑码?不解???

总结:本来很小的5Vsb断线故障被我粗心大意搞出这么多人为故障,不该啊~

在维修中不能有一点马虎,焊工、检查细节一个都不能少。希望新手引以为戒~很佩服饼哥焊接功夫那真是牛啊!
以后遇到这种档5D 55的代码可以查查IO的DTRB是否有问题。

网友:
维修就是这么繁琐 可是能赚几个钱呢

网友:
跑下线路找出故障点 不要直接飞线很难看的

网友:
DTR和RST是什么来的?为什么这两脚错误就会5D56?5D代表内存不过?56代表复位?

网友:
跑下线路找出故障点 不要直接飞线很难看的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跑线,可是线在ATX插座的下面,反面看不到啊~可能走PCB的中间去了。

网友(点评):
这个是有技巧的。。呵呵不是跑在中间了。

网友:
你的钱真多,写了不少经验贴了吧!

网友:
彭总的帖子,都是精品啊,介绍的很详细,分析的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