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NY PCG-K33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0-07-01):
进系统后,2分钟就掉电,可以马上开起来,不是温度的问题
哪位大哥修过,请指点一下,谢谢
掉电

网友:
不进系统也断电吗?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逻辑分析仪监测每路pwrok看是那一路丢失 如果没有 只有用表在每一路上监测了

网友:
北桥几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