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开机停logo画面死机 按键盘每反映

楼主(2010-07-01):
清华同方锋锐什么型号忘了好像410的每次开机停logo死机键盘桌面按没反映 然后放哪里不动过10分钟就跳到进系统正常启动模式还有30秒的画面 就死哪里了 在也没反映了键盘怎么按还是没有反映 CPU内存换过 内存巢加焊过 南桥压过 电压全都正常的  还是一样问题  著名一下我的硬盘 光驱等什么都没接 coms电池放过电 问题都怎样  客户现在吹啊  希望大家帮我看看这问题 帮帮我啊  最近修东西头都大了

网友:
将网卡,1394,外设拆掉试

网友:
南桥压过 有加厚 或者换过吗 不过这个是有风险的

网友:
你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试试,先刷一下BIOS,有可能是里面的程序坏了,如果不行的直接更换南桥,上次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换南桥好的

网友:
根据LZ的描述,要么就是南桥在检测外围设备时不过导致挡机,还有个情况就是南桥空焊或者是南桥损坏!

网友:
小键盘UumLock可以切换吗?查一下PS2供电,再就是拆网卡,1394

网友:
个人认为是南桥!  以前遇到过   做了南桥就好了!

网友:
刷BIOS,不行换南桥吧

网友:
楼主没接硬盘光驱怎么进系统起动

网友:
直接更换南桥,肯定会好!

网友:
先刷BIOS试下,不行再拆南桥所挂外设,还不行,再做南桥,另外,楼主的错别字还挺不少,容易产生岐义

网友:
大哥啊  还没修好啊  客户要骂死了

网友:
遇到过IO不良的,更换修复

网友:
你看一下BIOS电池有电没,

网友:
最小化系统啊  不行就做南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