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掉电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7-01):
今天客户拿了一块DELL主板,型号是CU395,他说有时候点得亮有时点不亮,上电,直接跑6C掉电,拔掉内存,直接跑6C报警,内存电压正常,数据总线和时钟都正常,不知道怎么搞了,请教高手,急,急。。。
掉电
点不亮

网友:
加烤北桥试试

网友:
你上U没.
既然你说的各主供电都正常了.提前是要保证
可以放电与刷下BIOS
很关注你的问题

网友:
用手压住北桥再次开机试试

网友A:
你那是独立显卡的还是集成 显卡的,如果是独立的最好加焊一下显卡试试。如果是集成的直接加焊北桥,估计就这两个问题。

网友:
换内存试试,不行就加焊桥再试

网友A:
我的那个是集显啊,刚加过北桥结果跟以前一样啊

网友A:
CMOS跳线跳到另外一边的话,跑FF,有复位。又跳回去了。想刷个BOIS看一下,谁有这个板的BOIS啊,谢谢

网友:
锦涛夸我帅
的帖子
CU395 不是主板的型号 最好传个图片上来看一下

网友A:
大哥,在百度搜DELL CU395就可以看到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