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30,冷机能正常开机,机器热后出logo当机

楼主(2010-07-01):
海尔h30,冷机能正常开机,机器热后出logo当机。
当logo的时候,显示完海尔的标志后黑屏,诊断卡一分钟左右跳1个数字,ird灯闪烁。
刷bios后状态一样,(凤凰的bios)换南北桥后跑过显卡键盘后跑C2 B0。原桥是855gme,现在换的是gm

网友:
  现在是内存没过?这种机器。。。

网友:
现在是内存不过,不过可能是换的北桥不行,既然不是北桥的问题你可以把原来的给换上去,你原先的问题很可能是某个供电芯片虚焊引起的,最好找到加焊一下

网友:
冷机开机后能正常用多久,运行过程中会出问题吗,热机关了机,再开就档LOGO了?
我那天修的是档WINDOWS画面,重做显卡,南桥后解决.

网友:
现在内存早就过了,显卡都过了,绝对不是北桥本体不好,也不是显卡不好。插不插显卡跑的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