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盒和硬盘一体化改装,请教

楼主(2010-07-01):
这个是WD的原装移动硬盘,硬盘和硬盘盒是一体的。
一插上电脑可以检查硬盘,出现一个CDROM应该是带启动,还提示安装驱动。
插上电脑电脑就开始卡机了,只有鼠标能动,硬盘数据灯在闪。在DOS下也卡机
我想换个盒试,但这是一体的,怎样可以改装一条SATA线呢。12针那里是数据线吗?
请教高手``````````

网友:
硬盘估计都有坏道了,这种异类硬盘,没办法接上设备进行修复。

网友:
恩,谢谢你的回答!
现在可以叫客户拿回去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