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无背光

楼主(2010-07-01):
遇到背光不亮 我知道一般是灯管 高压 还有就是控制信号 我怎么确定是灯管 和高压板好坏呀 有没简单的方法测试 我没配件更换测试 等确定哪个坏了 我才买呢 忘高手告诉个好方法呀 谢谢
无背光

网友:
自己用通用高压板做个点灯器 测试 如果点亮灯管 一切正常了 就是高压板和控制的问题 点灯器的控制接被测的机器on信号 如果能亮 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反之就是控制信号的问题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快捷方法的,只能用替换法确定基本故障,再进行维修!LZ一般通用板还是会准备几块吧?要不然会跑掉很多生意的哦!

网友:
你看下高压条上面的电到了没啊? 19V 3.3v 5v
不过这种情况大多是灯管!

网友:
最好有配件,没有料不好判断呀

网友:
找个灯管去试下你的高压条是不是好的

网友:
谁有X31高压板图 是高压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