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未来窗t711s工厂模式进入方法

楼主(2010-07-01):
本人的未来窗t711s显示器,白平衡偏红,想进工厂模式调一下,在网上搜索了几个方法,可是怎么也进不去,有知道的朋友吗?谢谢!

网友:
同时压左键和电源键几秒后屏闪一下 再进入OSD菜单消磁选项进入既可或显示器关机状态下按住“MENU”键不放,按“power”键开机,然后松开“MENU”键,在亮屏状态下再按“MENU”键就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个方法不行哟,这个显示器的按键从左到右依次为:MENU,向下,向上,向左,向右,SELECT和电源开关键。按压左键和电源键后对比度减小了,电源键一松开就会关机。
第二个方法也在网上看到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自己顶一下,就没知道的师傅了吗?等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