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一台TCL C610故障的笔记本

楼主(2010-07-01):
客户说键盘不能用,那我就拆开清理一下,重新插都不成,之前都是修过了,有个别的键是不能在用了,就是拿回去不到一个星期就整个键按都没反应。。。请是那里出了问题
键盘不能用

网友:
顺藤摸瓜,先查下键盘接口排线,再查与键盘管理芯片之间的原件,然后再查键盘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换个 键盘 试试 不行再看看键盘接口 键盘管理芯片 IO

网友:
不是键盘就是IO

网友:
用M档测阻值,看你的键盘按的时候有没有反映,如有那你就要搞I/O,有的有键盘管理芯片的

网友:
还是换个键盘,先易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