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 七喜 进系统掉电问题

楼主(2010-07-01):
收到台  七喜  开机进系统掉电    以为是散热不好引起的  把风扇改为 常转   还是一样的问题    不进系统  不掉电  进PE   也会掉电    有那位 同仁  修过这种机   请指点下     可能是SB  问题吗?

网友:
重点查一下显卡或是北桥吧

网友:
进系统多久掉电啊??能看到到桌面吗??

网友:
去了硬盘看还掉不掉,是不是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进系统和PE掉电换南桥机会大点...

网友:
不装硬盘不掉电  根本进不到 桌面就掉了

网友:
供电都正常了

网友:
是不是南桥问题加焊或者重植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楼主最好说清楚,有可能是通病

网友:
仔细看看那北桥周围的电阻  我遇到过北桥旁边的电阻坏引起

网友:
   考虑过系统问题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945芯片组的   应该不是通病吧

网友:
不装硬盘   进PE  一样掉电    不进系统就不掉   停在BIOS  也不掉电

网友:
检查cpu背后滤波小电容,进系统瞬间cpu工作频率类突增,滤波小电容性质不稳定的话就会在这时候掉电

网友:
散热片和桥或是显卡芯片之间你看是不是紧压着的,可能是散热片跟本没起到作用,导致温度 太高掉的电

网友:
散热问题  一切正常

网友:
问题 已解决    结果是  CPU  问题   换一个就可以了   但他这种CPU  真难找啊  965的芯片组  CPU是  赛杨 1.73  二级缓存才 512     好垃圾  的U

网友:
呵呵,我已经看到结果了,本来还想叫你看看显卡北桥CPU这几个的供电稳定不稳定的呢

不会是被换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