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 USB问题

楼主(2010-07-01):
华硕K8N一个前置USB接口短路,是否影响整个主板USB接口不能使用?

网友:
如果是USB电源短路,肯定不行
如果是一个接口的信号短路,这个不一定
其他USB能不能用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问题就是其它所有的接口都不能用。我以为一个接口出问题,影响整个主板接口。

网友:
你把前置拔下来不就可以排除故障接口问题了嘛,如果前置的这个故障接口短路造成南桥损坏,也可能会使其它USB接口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帅哥,那个PCI转USB是怎么回事呀,能否指教

网友:
南桥USB控制器坏     买一块PCI扩展USB卡可以解决吧

网友:
前置拔下来还是一样 ,我估计是南桥USB部分有问题。

网友:
USB短路就南桥坏了功能性 不良  会出现很多问题

网友:
打打阻值就知道是不是南桥坏了,USB阻值应该是一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会影响其他USB接口的使用 这个不一定 不过你这个板南桥有问题了 寿命也不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