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10 自动掉电

楼主(2010-07-01):
前几天那个4710本子原本是白屏现在,但后来在站内看到很多说是屏线问题,后来把屏线加固了一下,这几天没有出现白屏现象了,但就在昨天下午这台机子凭空死机了,强制关机,再次开机,每次开机都出现自动掉电现象,不知那里问题,后来,发现是开关板松了,有可能是开关排线坏了,不知怎么修复,这种排线太细,要不抛几根分线,要不换新的,但新的太贵,不值当的,再说客户拿来时就是好好的,现在不知怎么解决,请求大家帮忙。。。。

网友:
你这问题首先要确定故障位置再修,可以在开机时通活动排线来看看情况

网友:
修過幾台都是險卡的問題 你試試

网友:
恩,不是线没有插好,而是排线松了,加固一下应该可以好的

网友:
楼主要检查好啊。。。看来还是要慢慢检查的。。

网友:
恩,是的,楼上说的也是对的,干笔记本这行都要细心啊

网友:
呵呵, 感觉是显卡不好吧

网友:
楼上的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自动掉电,看下散热好不好再说!!!

网友:
散热做的很好,风扇都清理的很净,应该是不散热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