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接

楼主(2010-07-01):
做桥或显卡时,焊盘是用吸锡丝托好还是只用烙铁挂好,哪个成功率高些接触好些用的时间长些呢,请指点。

网友:
好象也有说过不用线拉的,只烙铁拉平.起码我都是线拉的.

网友:
用吸锡线较易掌握

网友:
如果是像dbm的南桥的话,是0.76的锡球的,可以不用吸锡线吸,因为焊点之间的间隙大,用烙铁拖平了就可以。
如果是像965的北桥的话,是0.5的锡球的,用烙铁拖了锡以后一定要再用吸锡线把锡吸干净。不然的话容易连锡的-

网友:
看你的本事了,如果你只用烙铁,很简单的就能把锡搞的很平,很均匀,那就省了吸锡线了。反正我没有到这种水平。平时都用吸锡线拖。

网友:
最好是用吸锡线托平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