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过魔翼7623gs的显卡么

楼主(2010-07-01):
我现在有30几块魔翼7623gs的显卡 都是电容爆了 这种显卡换电容 只要换了颗粒附近的电容 颗粒和一个大电感就会烧坏  gpu发烫 这是怎么回事 有办法避免么

网友:
你的电容有问题还是你换的有问题  没换反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可能焊反呢  我用的是新电容  肯定时电路问题 但不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