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主板,CPU供电偏低?

楼主(2010-07-01):
上假负载,各项电压正常,核心电压=1.2,VTT=1.2,上U电压明显低,只有0.2左右,是U不支持还是管理芯片问题呢?已经做过CPU座,未东 北桥,有遇到过的帮忙说下。谢谢。

网友:
起码测量下上U后 IC上的VID组合数据,对照其PDF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应该换下会好的!!!!!!

网友:
起码测量下上U后 IC上的VID组合数据,对照其PDF看是不是正常

乐天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看来还是核芯供电电路有问题,带不起负载!

网友:
现在上负载也是有电压,上U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