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集成显卡没显示......

楼主(2010-07-01):
一块杂牌的945主板。用独立就可以显示,用集成就不显示,好象转换,但转换不过来。我个人判断是接口问题。但不确定。。VGA  1.2.3脚阻值都是76。 4脚无穷大  5脚接地  6.7.8.10接地。9无穷大  12和15 阻值1200     14和13阻值670.
              请各位大师给点意见。谢了

网友:
量下是不是接口芯片坏了

网友:
用力压北桥试试,北桥虚焊会导致集显无显示。。

网友:
量哪里的电压啊。。。压桥都不行

网友:
先看BIOS设置,是不是把集成关掉了。

网友:
看过了。。没关。。

网友:
既然没关,显示也不是很难解决的。确定接口没有问题的话,一查供电,二查时钟。都没问题就是桥啦。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都是桥的问题,就叫客户用独立的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都是桥的问题,就叫客户用独立的就好了,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位人兄不敬责~~做个技术员能这么轻易的放弃???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话是这么了,但一般这种都是桥的问题,做桥是有风险的,也许一做,这板就不能显示了,沿伸出来好多问题,
    这只能说你是在专门为了修板,还是在做生意了,,,

网友:
如果能显示,花屏呢,是不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