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联想F41刷坏BIOS的維修经历--幷非簡單的强刷BIOS.

楼主(2010-07-01):
F41的BIOS是Phenix的,朋友在win7下面升級死機,重新启动系統風扇都不转,电源灯也不亮,
彻底歇菜,
拿到這個問題的板子大家肯定想到吹下BIOS chip用治具重新烧录BIOS不久好了吗?
我也這樣做了,但是還是一樣,开机毫無反映,也試過摸黑刷,也是毫无反应,
怎麼辦?
原來,網站上面下載的联想的BIOS都是备份出來的,里面有一些沒有用的字节,這種BIOS只有phoenix專用的軟件才可以识别,用治具强制烧录是无法开机的,
解决方法是用Ultraedit cut掉紅色部分,然後保存为.ROM,在用治具烧录即可.
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Phenix的BIOS如果刷新失败后,可能通过盲刷来刷回来

网友:
是可以摸黑刷,但是那是建立在BIOS Boot Block沒有被毁坏的前提下,如果Boot Block损毁电都不上的,因爲EC不会动,

网友:
为什么非要CUT这段?大概是代表什么含义的啊?全是16进制,楼主怎么翻译出来的?请问

网友:
怪不得以前有些BIOS芯片不能通用,容量相同代用也不行,那现在看来不是不能互换,应该是程序代码加密或者保护的问题,使用编程器刷入不成功。

网友:
是可以摸黑刷,但是那是建立在BIOS Boot Block沒有被毁坏的前提下,如果Boot Block损毁电都不上的,因爲EC不会 ...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EC是什么啊?

网友:
问下楼主,可以用WINHEX来CUT DWON吗?

网友:
有什么可以根据的吗,还是比较得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EC是筆記本的时序控制芯片,也是鍵盤鼠標以及红外以及LED等的控制器,其包含了台式机的Super IO的功能,其實里面簡單的说是单片机,主板刚插上電源EC就會動作,执行BIOS里面属于它的程序,所以沒有BIOS,EC也不会动.

网友:
没看明白啊
楼主解释一下那段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关于這個問題网站上面资料很少,但是我发现备分出來的phoenix BIOS 大小大概1029KB,
但是F41板子上面的BIOS芯片大小只有1024KB,爲什麼联想可以把1029KB的ROM刷到1024KB的芯片里面,原因很简单,联想官方的BIOS是备份出來的有一段沒有用代碼,就算强刷进2048KB的ROM里面也不會开机,所以我們只要把BIOS rom剪掉一段,使它的大小剛好为1024KB,用ultraedit32 打開BIOS文件,可以明显看到沒有用的注释代碼!

网友:
你下的BIOS文件肯定是WPH格式的BIOS。我对比过。BIN格式的跟WPH格式前面的最一样。就是多了楼主所说的部分。所以我一般刷的时候就先看一下BIOS的大小。然后换算地址。把多出的后面CUT掉。就可以了。

网友:
EC是筆記本的时序控制芯片,也是鍵盤鼠標以及红外以及LED等的控制器,其包含了台式机的Super IO的功能 ...
引用 网友A:

明白谢谢

网友:
还是很不明白楼主剪掉部分有什么特殊之处。希望楼主能详细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