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A100 进不去系统,不引导。

楼主(2010-07-01):
客户送来的说让刷BIOS,刷好后客户拿走没几天又拿过来说进不去系统。硬盘测了没有问题,硬盘也换了,还是一样的故障,BIOS也又刷了一边,还是那样。插上硬盘,然后用光驱引导进PE蓝屏,不插硬盘进PE可以正常进入,插U盘引到,也是不引导,屏幕左上角一直闪烁着光标。求高手帮.................

网友:
这个问题首先要确认硬盘有没有测到。可以用分区软件看看。

网友:
先看看认不认的到硬盘吧。如果BIOS里认得到,建议在刷BIOS,看看COMS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硬盘接口有问题不,硬盘的供电…

网友:
硬盘分区确定没有问题,换硬盘,分区都试过了

网友:
本人遇到过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
南桥的几里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