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为00 不跑码的故障分析与检测技巧 求助

楼主(2010-07-01):
主板只上U,代码显示为00,不跑码。此故障可能是U,也可能是主板。那到底是U还是主板,我想知道有没有一种简单便捷的方法来判断此类故障到底是由谁引起的?
  替换法当然不错。但我想知道其它的方法。谢谢

       因为上门服务的时候,不可能具备那么多条件的。期待老鸟们分享下自己的心得!

网友:
换个好的U上去,还00就是主板。

网友:
替换法,把U放到好主板上测U或是拿好U放在这块主板上测主板。

网友:
谢谢!还有没有像替换法这样方便而又准确的办法吗?

网友:
据我了解这种替换法已经是很简单的了,LZ还想要什么更简单的方法啊

网友:
量下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是否满足才考虑CPU

网友:
不要太投机取巧了,要快也要最可靠呀

网友:
老鸟们难道就没有一点心得吗?因为上门服务的时候,不可能具备那么多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