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做BGA成功率极低,是不是因为夏季南方潮湿,芯片受潮?

楼主(2010-07-01):
现在做BGA成功率极低,是不是因为夏季南方潮湿,芯片受潮?
FBM ATI9000这种以前成功率是100%
这周拿了二个这样的芯片 都没有成功,是不是因为天气太潮,需要烤一下芯片?
极度郁闷中

网友:
我最近这里做bga也不好成功,觉得和天气也有关系,天气不好的时候最好是先烤下,觉得是。。

网友:
最好还是先烤一下吧,烘干芯片的水份。

网友:
烤芯片大概用什么温度?多少分钟?

网友:
就是芯片受潮 以前进的芯片 再焊就没有问题 南方现在全是雨天 芯片受潮的因素占很大原因

网友:
见多了如果不成功,建议压个钱吧。这样就会好多了。

网友:
你是用BGA机台做吗?还是其他啊?芯片受潮也是可能的。

网友:
用火炮干呀,一炮就好了。

网友:
我取桥的时候就会把好的芯片放在做BGA的板子上,等桥取下来芯片也烤好了!

网友:
跟我的做法差不多。。。

我是用一个铝片 把芯片放在上面。 放在发热砖上面。。

然后拆芯片。。。 拆好了。下面的芯片也差不多了。

然后上机。。。

网友:
前几天我们店里的机器做BGA也常不成功 感觉温度不够 叫BGA售后的人来看了下 果然实际温度要比设定温度低20度 后来调了一下 暂时没发现有问题了

网友:
现在天热了温度不用那么高了不然很容易烧桥的

网友:
天气很潮湿,一定要先烘烤才可以做

网友:
我的芯片放在干燥箱,不怕受潮

网友:
插个题外话,随着965 GM45这样的芯片组的到来,BGA将迎来难关。。

网友:
难怪我这个月报废了4个南桥啊!每次都是黑色和绿色基板那里开裂!

网友:
先预热一下吧。。。

网友:
有很多芯片在潮湿季节很容日造成内部脱焊失效,一般慢慢加焊烘干就会好,也许这两块芯片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加焊CPU座的成功率也大不如以前了,如果是芯片受潮,以后试试烘干再做。

网友:
这种方法不错,以后做桥时 先烘烤下

网友:
用土炮做先下面加热,后上下同时加热一般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南方空气湿度比较大。

网友:
这个做法可取 我现在也是这样来操作 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