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 主板开机保护, 但把CUP拿下来能开机,请问维修从哪方面检测好?

楼主(2010-07-01):
华硕P4P800 主板开机保护, 但把CUP拿下来能开机,请问维修从哪方面检测好?
在不放上CPU或者假负载是, 摸一下北桥有点烫,请问正常吗?

网友:
有点烫是正常的,,放假负载也保护吗

网友:
华硕P4P800 主板开机保护, 但把CUP拿下来能开机,?
呵呵,楼主啊.CPU拿下来是不可能开机的.你说的是主板通电吧.
这种情况大多是CPU V-CORE电压那里出问题吧.

网友:
放假负载也保护,今天想不放假负载, 在电感那里接个小灯泡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开机保护是怎么样的保护?

网友:
开机保护就是点亮瞬间就断电了,诊断卡红一下就没有电. 今天用万用表测试CPU核心电压电阻, 发现放假负载和没用放时阻值是一样的, 这个说明什么呢? 如果放假负载阻值变小,可能有短路可能.现在一样, 是不是判断CUP 核心电压没有短路, 可能是CUP电压到北桥短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诊断卡红一下就灭  再点一下开关看一上能不能再闪一下就灭  如果不能 那么一般是主板有短路  如果还是一闪就灭 那么可能是COMS跳帽跳反了

网友:
查下CPU供电看看  可能哪里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