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品牌电脑怎么装系统.

楼主(2010-07-01):
今天遇到一个联想的电脑,怎么装系统都装不上.请教一下怎么才能装上呢

网友:
联想出厂硬盘有系统 如果系统不正常开机的时候按F2恢复系统  C盘格了也能恢复
现在出厂的系统是WIN7的 如果想改成XP的把C盘前面的隐藏分区删了就可以装了

网友:
在那里啊
好想已经被格了

网友:
另外怎么去掉隐藏分区

网友:
去掉隐藏分区需要HPAtool或是HDtool工具软件
前提条件是可以引导到DOS下。
hpatool/clr
hdtool/clr
每个执行两次以上,就可清除。

网友:
那到PE系统里能删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DM就能去掉WIN7系统C盘前面的引导区  按照你说的就把联想一键恢复去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DM有时会像你所说的能够清除,但很多来找我修电脑的就是因为用DM清理不成功导致硬盘不引导的。我说的那两个工具是专门清除HPA分区及数据的

网友:
装重尽系统也可以装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我是针对联想电脑说的 联想的麻烦点

网友:
品牌机有时候是比较麻烦点,她那个还原工具烦人

网友:
把硬盘拆出来挂的别的机器上装

网友:
pe启动用DiskGenius就行

网友:
进入DOS界面   输入fdisk 空格/mbr清除隐藏分区  然后装系统    好多品牌机装XP系统都要修改BIOS里面的东西  装多了就得心应手了   或者不该也行   用安装版的装

网友:
品牌机里面都是有保护的

网友:
用DM 就可以

网友:
把sata改为ide

网友:
用PQ可以去掉隐藏分区。

网友:
呵呵 看了上面的 凭个人多次经验  应该是 用DOS 命令的 HPA/CLR是最正确的 什么 PQ DM啊 没用的 那个隐藏分区在分区软件中你根本看不到 怎么删 呵呵  他们是HPA隐藏的 所以要用HPATOOL工具

网友:
我 一直在PE下用13楼说的那个软件分区,效果超级好的,最好在用那个重建个MBR,搞定

网友:
我常用PE里面的磁盘管理大师来去除隐藏分区的,进去后就可以看见隐藏分区了,只要把分区在里面栓除然后再挂起执行就OK了!但是还要把栓除的分区格式化或者和后面的合并才行呢!

网友:
用DM肯定能看到联想硬盘里的隐藏分区,只是后面要加 /x /m,其实隐藏分区对装XP没影响的,只是隐藏分区占了20多G的空间而已。但是要装2000的话就一定要删除隐藏分区 了,不然速度奇慢。装不了XP的话可以改硬盘模式或者用PE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