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0-07-01):
电压都正常、  有2个型号、GIGABYTE M2VLE-RH        L-VK8M890G    压着桥和CPU座都是档07,D5,很怀疑BIOS,可按M2VLE-RH 找BIOS 找不到,该怎么办!!

网友:
这种AM2CPU,特别是3600+ 4400+坏的也不少,你先换个U试一下。确定不是CPU问题以后,再按不过内存处理。

网友:
联想这款板子的BIOS谁有,给个,谢谢!!!

网友:
主机号或是主板号1100.....1101......找找看,一般在主板的PCI槽上贴着。

网友:
PCI槽上有个型号,L-VK8M890G,谁有这款BIOS,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11008942  11009843  11008017  11008016 再找找看,并口上有没有,主机号也没有吗?NS或NA开头的八位数。如果都无法提供,我没法帮你了,我这的BIOS全是按主板或是主机号记录的。

网友:
帮你找到一个。不过是联想家悦U1015A(技嘉M2VLE-RH代工主板)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技术服务小组无短信权限,有啥事就在这个贴子里说就行了。

网友:
用了款同样主板的BIOS也是档07 D5  换了个AM2 5000 是D0。 同样主板都支持5000+,真郁闷了  内存点压1.79V 其他都正常。

网友:
BIOS刷了档D5很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内存不够吖 。AMD的换U 看下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我这有一块3600*2的CPU,内存控制器坏了,就只能用两条内存插槽而且不能用双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