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7-01):
请问怎么用最少的线来上网,不是有八条吗,那现在用两条或四条能上吗,该怎么做
问题

网友:
至少需要4条线,10M网1236

网友:
同样2楼的观点
具体排列是1、2、3、6号线。但是如果将一根的线,分成2条线路来用。以实际的情况来看,这是有隐患的。具体的不好说,有时这样子安装上就不能用;有时使用一段时间出现问题。出问题后,再合并成一条线使用又没有问题。非常郁闷的事情

网友:
那用什么颜色的线呢,还是随便用

网友A:
随便用,只要顺序对了就行了‘

网友:
1236线序对好就可以

网友:
2头一样就行·什么颜色没关系 主要自己知道好便于维护· 线序1、2、3、6,4根线

网友B:
4条就可以了

网友(2011-04-01):
橙白、橙、绿白、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