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硬盘固件问题

楼主(2010-07-01):
硬盘是不是和U盘一样有个固件,就像是量产 量产固件的.
现在我的一块新硬盘坏了,希捷250G 7200的.刚开始是预装的LINUX. 后来用GHOST的时候 可能搞乱了分区表.再后来用一些硬盘MBR fix工具之类的搞了搞越高越严重了. 刚开机BIOS logo画面要停顿一段时间.应该是检测硬盘. 进入BIOS能发现硬盘 好像是 ST250** 之类的什么,但是你在确定看硬盘信息的时候就会发现检测的所有数值都是0. 容量为0 什么都为0.
PE也进不去. 用一些硬盘修复软件之类的 根本就提示没有发现硬盘. MHDD可以发现ST250** 但是用SCAN扫描 不了.提示无法什么什么的 错误.

这个应该怎么搞?  怎么修复固件

网友:
用强盗的PC3000来修改硬盘的参数,试试。

网友:
PC3000刷固件试试

网友:
应该是固件门的盘吧??要用指令的!

网友:
效率源可以识别串口的硬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效率源可以识别串口的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