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针被拉低

楼主(2010-07-01):
一块富士康主板,775针,上电后不点开关可自动加电跑码,几秒后自动关机掉电,点开关无反应,开关针只有0.36V,南桥是SIS964,io是IT8712F-S jxs  ,这是南桥直接触发还是IO参与的?开关针被拉低是不是南桥问题呢?

网友:
IT8712参与开机电路,你跑一下开机电路,特别是紫线到开关针,开关针到IO 75#电路。
另外,查一下CPU温控电路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
量开关针是不是有短路,顺着开关针跑线路,如果有电容就拆下来,经常有漏电的。电压上来故障就解决了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看

网友:
8712的IO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换他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