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各电压正常,就是无法启动

楼主(2010-07-01):
一个杂牌电源,爆了了4个电容,更换,测试3.3 5 12V均正常,可是就是启动不开机器,测试卡复位灯常亮,不跑码。更换电源,就能正常启动。
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又测了一下,绿、紫、灰线电压都正常,换电容以前启动没问题。功率不足或是启动电流不够?
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把灰线电容换掉

网友:
把两个大滤波电容换掉再试一下

网友:
楼主换的电容是不是有虚焊了。需要检一下,因为换之前还能启动,换后反而不能启动了。

网友:
我说的不清楚。本来电源是好的,是发现不能启动机器以后拆开电源才发现电容爆浆的。

网友:
更换的电容是否与原来的同一型号,如是同一种,说明电源不能开机的原因不在这四个电容,其它元件还有故障

网友:
重点测量待机电源集成芯片附近的电容电阻是否有问题

网友:
换的电容是不是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