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盘发现一些硬盘的情况(主板找不到盘,但是USB接口行)

楼主(2010-07-01):
     这些硬盘主板BIOS里面检测不到,但是用易驱线挂接在usb接口上提取数据很容易,分区、数据都在。
     说这些硬盘的固件有问题吧,好像又不是,高手们讲讲。

网友:
早就发现了,我上次给银行老年办恢复数据的硬盘就是用这个办法。可能的原因是:1.本机电源供电不良造成;2.硬盘速度和模式问题引起。

但是这种硬盘恢复完数据也就只能报废了。

网友:
换个主机试试,如果还是这种情况,就是硬盘的问题,如果换了主机没问题,就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