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7-01):
刚拿到手,没见过这种鼓,网站也找不到相关资料,圆桶
形的,两头转一下可以看到废粉仓(应该是废粉仓),
不知道从哪里加粉,哪位师傅教教我
资料

网友:
没有口的话就打个洞,然后用胶布封上就可以了

网友:
从哪里打洞?两头?

网友:
松下加粉需慎重,搞不好会坏鼓的,刚开始上去不会坏,用一段时间会。要求不高可以加,要求高了别给松下机器加粉。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会注意的!

网友:
加粉 需谨慎 把粉清理干净 切忌!!!!!

网友:
转动侧面那个小手柄,不是可以看到粉仓里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