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SD190MEN3屏电路图

楼主(2010-07-01):
一台AL1916C的,福建捷联产,白屏,我查得屏上的F100保险断路,我用一个0欧电阻代之,稍查了一下其他元件,没发现什么问题,通电测试还是白屏,但再查却发现D200烧糊了。真晕,不知什么型号了,而且应该还有其他问题吧,不然怎么会再次通电不烧保险却烧了那个二极管呢。
屏型号是HSD190MEN3
不知哪位朋友有这个屏的电路图给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图纸肯定是没有的,自己慢慢看吧,看多 了就明白了。上网去找它DC/DC转换IC就行了。

网友:
像你这个大短的应该好修点,排除了短路的问题,可能就可以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