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不开机

楼主(2010-07-01):
一个SOYO的AM2主板...不能触发...开机针那边的针脚全部没有电压...这是什么原因导至的???PCI A14 3.3VSB正常...对地阻值也正常....电池电压正常...CMOS跳线电压正常....是哪里的问题导至开机排针全部没电压的????

断线导至不开机......现在处理好了....

网友:
梅捷什么型号的板子啊,要么在板上找有没有RT9202这个芯片有的话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9202是给排针供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找了,,,没找到9202..只有一个RT9245A...在9245旁边有个74门电路芯片....

网友:
回复 nikuyuan 的帖子你的板子是梅捷什么型号告所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型号是:梅捷 SY-AMNS-RL....我该如何往下查???

主板就是下面这张图片一样的

网友:
你的主板是这块吧,开机针没电压的话,划下IO脚看看能不能开机,这板子桥非常爱虚焊,所以建议你压下桥看看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NF4的单桥..但为何桥虚焊会出现开机针没电压????我都划过几次了...没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跑下开机电路吧,我就是说这板子爱桥空焊,也没说桥空焊会导致开机针脚没电压,开机针脚没电压,百分之90是后级有问题,把电压拉低,而且桥的可能性很大,跑下开机电路吧,
你CPU坐和PCI-E之间的那个给桥供电的那个小八脚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小八脚是RT9214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终于开机了.....谢谢睛空版主的耐心指导.....

网友:
9214一般不会坏  9214和9202通用  梅捷的主板在出厂的时候是有缺陷  就是采用的9202芯片 特别容易坏  只要中间的电容爆浆后  9202必坏!  但是改良后用9214后就不一样了   9214功率比较大!

网友:
NF4  单桥片 一般桥虚汗  压桥应该能好!

网友:
lz是怎么修好的给我们大家讲讲·分享分享啊·!!·鬼 ··叫咱们是同道的·

网友:
不错最后还是被你搞定了。努力,我没有想到,比我厉害。什么地方断线了,上图看下吧

网友:
晕,重在过程啊,过程没有叫我们怎么讨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开机针没得电压,你喊别个换9202,我不晓得关它了事,这个应该跑开机针到ATX的线路撒!我晕你。

网友:
做桥 的话应该好 还有看下IO的脚收到信号没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有说开机针没电压就是这个RT9202导致的了吗???
我就是说梅捷有款板子上有RT9202的爱坏。不看我在问是梅捷什么型号了吗?、
有没有看后边我说跑开机电路,看贴看清楚在发言

网友:
说了半天坏哪了啊 哪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