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 不插12V能起 MOS坏两个

楼主(2010-07-01):
技嘉845 只要不插12V能起  MOS坏两个短路

接下来怎么修啊

超级新手 不知道怎么办了  有高手指点吗?要详细啊

网友:
换下坏的MOS管看管用不

网友:
不知道怎么换3脚都短 上下管不分了怎么换 有可能是其他地方引起他短的吗 新手别笑话

网友:
没人帮忙吗?随便换个同型号MOS?

网友:
是上管烧了吗,你换了以后,把它对应的下管也换了,再不行就把电源IC一起换了,

网友:
换完后查控制电压和电源IC正常否。
上电检测时,注意上下管的温度是否都合适。
这个很重要。
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完后查控制电压和电源IC正常否   什么意思

网友:
先把坏的换了先啊 再出问题再来问啊

网友:
查控制电压和电源IC正常否   什么意思 就是看是否是它们引起的MOS短路

网友:
把MOS管全拆掉,测量就会分清上下管,换完上下管后,再测量控制电压和电源管理芯片,看其工作是否正常,从而判断什么原因导致MOS管短路

网友:
确定一个坏了 换上去插上12V能起来了但是不能亮  一分钟后糊了
你们说的我都不会量 不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到坏的换掉呀.这还用问啊

网友:
先取下怀疑的两个管子 然手在焊盘上打阻值,如果没断路了,找两个相同的或者可以代换的MOS管装上去,如果开机继续烧,把供电IC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C:
供电IC换掉?是什么啊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上管坏了.换上管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就是电源管理IC,管CPU供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IO?电源管理芯片是IO吗?找了下 好像只能换技嘉专有的什么GB好像?

网友:
回复 网友D:

换了  能起来 1分钟闻到糊 然后起不来了

网友:
现在又起来了  但是10内掉了  还是能闻到糊味

还有修的必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怎么看它是不是正常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