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0-07-01):
我修了个显示器用了个通用板子,结果屏幕上一道一道,在白屏上看不见,尤其是windows 启动的时候特明显,问下各位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屏线跟程序没选对

网友:
先看下显卡驱动对不对,不行的话把显示器打开,用通用驱动板测试下,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是免写程序的

网友:
用洗板水擦洗屏线接口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