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完桥要怎么做,,

楼主(2010-07-01):
      不知大家有没遇到,好多板(特别是AMD的主板都是桥的问题,烤烤就好了)
但是一般都只能坚持一个多月,就不行了,又要烤,
  (我也试过在桥上加铜片,加风扇,来加强散热)可还是很容易返修
  《BGA的温度我也试过好多组,》下场都差不多!!!
   大家烤完桥都是怎么做,一般能用多久?
等待大家
    期待大家
  的指导!`````````````

网友:
我感觉好行啊
就是每次加焊完 之后必须要做的就是把原来的硅脂一定要洗的干干净净的,散热器上的也洗干净这样还可以啊,没有太多的返修的

网友:
我烤完单桥的基本都会返修

网友:
摘下重植会好些

网友:
推荐基地返修台 蛮好的

网友:
唉......
搞之前   加洗板水清一下   实在不行的话重新植吧

网友:
烤的时候温度达到一定程度后用镊子轻微的推一下桥,让他充分的跟底板接触好,但是这样风险就大了,推的太多的话可就连珠啦,那得重植 ,   成功的话再加强散热那样就可以用的时间长点,  从我手里出去的返修很少,最少也得撑个一年半载的

网友:
看来好像真应该像7楼说的,推一下,但是这个东西是多实践才行,要不然一不小心就推大了

网友:
确实如此呀,这些都是细工活,我都推到了几块桥了!这工作,确实要多学学!

网友:
从植株比较好  一定要干净点别搞的 像烤红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