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声音听起有像收音机的杂音

楼主(2010-07-01):
前个星期客户拿一台海尔W66  故障是无声   后来换了个功放芯片 问题解决!型号是tpa6017
声卡芯片是ALC883
大约用了半个月   客户又反回   说有噪音··我开始怀疑是喇叭   后来接耳机也是
于是换了功放芯片   故障依旧        没思路了···各位前辈看看··怎么入手啊·

网友:
怎么没人啊···

网友:
驱动不对也可能是这个现像。还有声卡也出这问题。再有就是供电不稳,但这种机率非常少

网友:
驱动我换了的啊···官方下的···

网友:
你把供电电容 晶震和谐振电容都换掉可能是电容滤波不好

网友:
有时候上音箱上在碰到东西也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排除一下。

网友:
你再换个ALC883看下    我觉得是芯片问题!

网友:
在换个声卡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