昴达A69T不能启动

楼主(2010-07-01):
隔了1天以上就能启动。但是出现这样一串字符。
0X0000007E(0XC0000005,0XF6EB7750,0XF78AE42C,0XF78AE128)
各位帮忙看看是哪里有问题啊。
问题

网友:
吹下CPU的电源芯片, 如果整块通电没电压,就换RT9412

网友:
检查电源电压,基本上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A:
CPU。内存。硬盘。电源都拿到别人的机子试了是好的

网友:
e59802
的帖子
刷BIOS 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