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e2000已解决

楼主(2010-07-01):
    昨天接到一台HP ze2000笔记本,据客户反应没有网卡不能上网! 客户据说还有一个USB口不能用,所在客户一直插着PC卡嘈在使用!于是拆机,拆完后直接测量USB阻值中,一个586,一个为无穷大,和客户商定价格后,并开做南桥。南桥换完后,没有发现在短路,再测量USB口阻值正常,心里暗喜呀! 裸板测试加电OK,并跑到CPU,内存,显卡亮机! 装起来后发现没有网卡图标,而且还有时能加电,有时不能!怀疑是南桥没有做好,考虑到成本不敢轻意再取下南桥,于是再接试,后又发现加电之后电流跑1A多后又掉到0。8再跑变到0.9来回跑变,并且键盘的大写灯和开机按键灯在闪,只要是跳变它就闪,这下可把我郁闷坏了,本身客户来到的时候是机器能用能加电只是网卡和USB口不能用,这下让我给修的,想想就怕!想想当初和客户讲过风险,算是给自己一个安慰! 于是再拆机,观察南桥旁边的电阻和电容,也没发现有掉的元器件,后跑电路从SB旁边补上了一个103电阻,心想这也没什么影响,坐下来仔细想想因为什么有时能开机而有时不可以,现在不管那么多了,再把网卡摘掉换上一个新的,装机之后还是没有图标,再拆,测量各个电压都有,后来一咬牙再重新做一遍南桥,做完后无短路,装机系统发现一个新的硬件网卡出来了,再测试重启都没有问题,一个南桥没有做好,导致费了我两天的时间。

网友:
什么南桥?那么难重做?

一般不是100%的把握,故障变化了,就要修刚才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 问题

网友:
楼主还是仔细点好哦   省的走弯路

网友(2010-08-23):
网卡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我也台。。能认到插网线没有反应。。。。

网友:
还是细心点好,省时间,我之前也有过像你这样

网友(2011-10-22):
今天也修到一个USB全部不能用,电压5V正常,一脚信号线有波,另一个没有,测中间元件无损坏,定了个新的南桥,回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