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绿.蓝接地

楼主(2010-07-01):
精英集成的板。独立可以显示,集成的不行 屏可以亮 但没有字出来。一量红绿蓝接地了红绿蓝就经过3个电容 和3个电阻就直接跑到桥里去了,是不是桥坏了啊???

网友:
场行频呢?

网友:
是桥坏了。

网友:
把RGB对地接的电容取掉后如果在对地
就是北桥坏了

网友:
晕  LZ说的红绿蓝对地 不对吧
你是不是只听到万用表响了   你注意看下  是不是还有79左右的阻值!  数字万用表80欧一下的  数字万用表都会响的!  注意79欧姆左右阻值正常!

网友:
以前见过这种情况 没有解决  确实是北桥坏了!   红绿蓝没有对地!  显示器的指示灯能变成有信号一样的颜色!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R  G  B的对地值 看一下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