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315 不定时白屏

楼主(2010-07-01):
宏基4315集显,故障为不定时白屏,看了一下本站帖子有人说是通病,想问一下是屏还是屏线的问题,或者是北桥问题

网友:
我感觉集成显卡的北桥问题多些

网友:
呵呵 是屏线的问题。
运气好的话你都不要拆机器!
把C壳转轴那部分盖板挑开,你就看见排线啦!压紧,想办法用热熔胶或者白胶固定吧!

网友:
北桥空焊啦..........

网友:
这种情况是屏的问题!  如果是屏线都话  也不可能时不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