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C1 00-AF 25

楼主(2010-07-01):
原来都好好的板,借别用几天,还回来的时候也没试,然后就发现把开不了,AF25。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不过 先清空一下CMOS  不行查内存工作条件  如果是AMD的板可以先换CPU试一下  再就是压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清空一下CMOS(试了)
  不行查内存工作条件(这个不太明白)
  如果是AMD的板可以先换CPU试一下 (intel)
  再就是压桥了(试了)
一样的~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网友:
我今天刚弄好一个一样问题的板子  压桥没用的话  你就试着把内存取掉  上电  看测试卡是显E0不   如果是的话  那么把内存插槽用镊子刮一下 内存金手指用橡皮擦弄下  打点油  显卡是独显还是集显?  如是集显的话 用风枪吹下集显底座  再试下? 应该OK了!  如果还不行 希望在这里说下  大家在研究下!

网友:
我不大懂电路 只能这样说了哦  嘿嘿

网友:
哦  说下  C1 表示查找内存出错  所以跳AF   要是跳到25的话 没显示 那么是查找显卡出错  跳不过   要是跳到26的话 那么就会有显示  然后就会跳到D的参数就是检查显卡参数了  希望可以给你点帮助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被我扔给别人代修了~~
修好了,再反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的确会显示E0,不过由于赶时间,让别人代修了~~
独显

超磐手EP-????的板,原来好好的,借别人用下就这样,估计他带电弄内存了

网友:
结论,供电不稳更换Q38~~OK~~

网友(2010-10-17):
6楼的 果然这招有效果!同样的故障  我用镊子狠狠的刮了几下! 亮机了

网友:
换BIOS,还有就是一个公共卫桥的很容易出现C1 00 AI 20 25 41

网友(2011-01-20):
回复 网友C:

刚修完一个865GV 情况一样儿,工作条件都满足,最后还是用这招搞定。不错,不错!